一块联想锋行的主板做过北桥现在插USB设备后键盘不认硬盘不认?

楼主(2012-02-13):
一块联想锋行的主板,哈来的时候是加电无显,不跑码,手压北桥后可以跑码,做过北桥后可以正常显示,可是现在PS2的键盘经常不认,不插USB设备还好,只要插上马上不认键盘,也不能进BIOS,而且键盘在能用的时候,键盘上边的指示灯发暗,现在插USB设备后键盘不认硬盘不认,请教是什么原因,USB接口阻值还没时间测,不知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北桥一起的还是分开的 。  。按你说的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加下看行不

网友:
楼主看下USB和PS键盘的供电吧。。。。五伏的电压带载不够造成的。。。

网友:
南北桥分开的,谢谢楼上几位,我明天测下供电电压,看情况再加焊下试试。

网友:
通过测试插USB设备的时候,对地阻值和电压都正常,重新加焊USB后边和键盘后边的元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