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机到进系统到网站慢

楼主(2012-02-13):
台式机。。从开机到进系统到网站慢的厉害。。好像是在慢动作一样。。系统换过也没有用。

网友:
扫过硬盘没有啊    或者主板爆电容了也会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先清理一下垃圾

网友:
內存不夠
硬碟有問題
CPU頻率低

网友:
换个系统。换个硬盘。换个电脑。换个人来!

网友:
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新做的系统的话),系统慢——1)显卡风扇不转;2)CPU风扇不转,并导致系统的频繁重启;3)内存配置低,4)整机年代久远,整体老化;5)中毒,病毒没有杀净,做系统后从其他盘符写入系统盘继续运行,6)其他

网友:
温度或CPU的L2有没有设置

网友:
什么配置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