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板开机卡LOGO,大伙指点下。

楼主(2012-02-14):
开机停在LOGO那里,按下Delete后走到这里就卡住了。独显的,只上CPU、存、显卡也是这样,换个内存和显卡,问题还是一样。要做南桥?大伙指点下。V星的板。

网友:
看着像USB报错了

网友:
看usb阻值正常不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正解

网友:
抓到USB 設定USB就沒下文了
跟南橋有關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上面都堤示USB报错了,但下USB的供电,是否过流,打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那上面哪里显示是USB报错了,你们没有搞错吧!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南桥。我有一块翔升的和你着一样,你看看这个帖子吧:主板显示LOGO后死机,四位诊断代码504F,求助!!!!!

网友:
搞一下BIOS
不行。换南桥

网友A:
把声卡芯片拆了试下!

网友:
BIOS是插口式的,拿出来清理下再装上去也是一样,编程器和BGA台还没买回来。

网友:
试过南桥虚,卡内存,卡显卡的现象,所以还是加焊一下好点

网友:
可以考虑桥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声卡芯片拆了试下!

声卡芯片很少坏,就是坏也能开机,如果不发烫取他做什么

网友:
测USB数据线阻值,压压南桥试试!!

网友:
Measuring the resistance of the USB data very usefull

网友:
Measuring the resistance of the USB data are usefull

网友:
USB阻值都是500左右,电压4.7V

网友:
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楼主怎么不考虑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先量一下 USB 供电 不行 再刷bios

网友:
500的阻值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