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R770A 无法关机,求助!!

楼主(2012-02-14):
一片 双敏 UR770A-CF V3 主板,现象为在WINDOWS中,关机,就停在 正在关机  的画面,没有反应。将主板拆出来,开机,都正常,但是一直按住 PWR BTN  机器也无法关机 ,超过7秒后,诊断卡的RST灯会常亮,机器就是不掉电,IO为,F71863FG 已经更换了全新的,也是一样。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指点吗?难道是我人品太差?

网友:
开机自动上电吗?

网友A:
按AMD的关机时序查看,可能没能关闭HT1.2V总线电压。

网友:
开机三极管可能短路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
特别是复位灯常亮,说明肯定有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没被关掉,在不能关机时去测哪个电压没被关掉

网友:
同意上楼主的

网友:
BIOS中有没有设置电源管理哪里``你去看看是不是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AMD的关机时序查看,可能没能关闭HT1.2V总线电压。

这个最有可能了,明天要重点查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三极管?连在PWRBTN上的吗? PWRBTN直接进的IO啊。

在电源插座14脚(或者16脚   绿线)周边,有一个小三极管,把他找出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看下能复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插座14脚(或者16脚   绿线)周边,有一个小三极管,把他找出来,换了就好了。

不是这个管坏了

网友:
该故障板已经修复,同事在维修时拆掉了桥供电的两个小三极管,当时可以正常开机就没补回去,结果就是这两个管子,影响关机。导致在IO发出关机信号里无法关闭桥供电。所以RST灯长亮。由于没有图纸,并没有细查这两个管子的做用。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