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脏话*背啊!

楼主(2012-02-14):
ibm x30 怎么也装不好系统了,没见过这样的机器,现在都半夜了,在装不好就天亮了!

网友:
難搞的機子詳細狀況?

网友:
换硬盘试试,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那本子是1.8寸的硬盘吧,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机子本身有问题吧,拿着系统死搞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啊 LZ测过吗?

网友:
不把情况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呀

网友:
怎么装不好呢 ,

网友:
GHOST进去之后放到机子上光标一直闪,没有反应,看到网络上说网刻可以,就捣腾网刻,结果TFTP过PXE文件后连不上GHOST服务器,我那个晕 啊!最后没办法,GHOST好了之后在别的机器上解压文件,然后再放到X30上安装就可以了!安装系统后又没有声音,差点崩溃了!下了驱动人生也是不行,最后就网上狂搜,一个个驱动试,怎么都不行,官网上的也不行!最后装个什么驱动竟然蓝屏了,没办法,重启后用驱动人生恢复下驱动,晕,竟然好了,声音出来了,搞不明白!全部搞好后凌晨四点半,亏大了,挣30元差点命都给他了!
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