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开启信号VTTPWRGD

楼主(2012-02-14):
一块华硕主板  不跑码 检查后发现CPU供电没出来 电源管理芯片RT8800  第16脚 没供电,换掉上拉电阻4R3 后 CPU供电出来了,复位灯常亮,测时钟芯片开启脚为高电平,PCI B16脚有5V 是不是可以断定 时钟芯片工作正常 这块板跑线后发现,连接时钟芯片开启脚的三极管 受控于RT8800的,第9脚  查图纸后得知,RT8800 第9脚 是正常产生CPU供电后,发出的一个电源好的地信号, 这个信号 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地,然后南桥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开启时钟  可我这块板,RT8800 第9是脚 发出的VRMPWRGD信号直接控制时钟芯片的开启  这里有点迷惑了,还有,饼哥讲过,判断是不是产生时钟芯片VTTPWRGD 信号的,三极管 必须要满足二个条件,一是三极管的,E极要接地,二是,C极要连接 时钟芯片,但这个时钟旁的三极管 E没有接地,  ,这块板现在还没修好,全板没有复位 CPU 内存桥供电,都正常  还要查那些地方,我是新手,很多不懂的,请各位前辈 百忙中,抽点时间,多指点下小弟

网友:
I/O  再烤考桥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

网友:
看你上面所说,供电基本正常了是吧,就是无复位,从你测量的时钟测式点B16的电压为5V,肯定不正常啊,这是33M的时钟,一般1。6V才对,你还可以多另测其它时钟点来确定一下时钟是否OK,比如BIOS的31脚,应该是无时钟导致的无复位。
  另外时钟的开启信号可是高电平有效也可是低电平有效,具体要看实际电路判断。

网友:
     谢谢版主,跑线后,发现这块板时钟芯片开启信号,是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地一个电源好的信号控制一个三极管,低电平开启地,但奇怪,这个三极管,E极没有接地,PCIB16脚 1。6V左右,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时钟芯片,旁边排阻 有,0。5 到,2V 左右的,电压输出,

网友:
我也有点迷惑

网友:
应该有两个三极管吧,E极接到另三极管B极了吧,从你测量的数据来看时钟电路是正常工作了的,查复位电路吧

网友:
汗。。 郁闷的很呀就今天 。闲得很来逛逛

网友:
各种主板的定义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