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好用的三星BIOS提取工具和教程,10秒钟搞定

楼主(2012-02-14):
大家在官方下载的bios文件一般都是exe文件,用WINRAR解压不能解压出来时,用ultraedit32论坛上有的那个教程很繁琐,而且不一定有用。但是用这个工具很方便的提取你要的bios文件,看教程如下:
第一步点击打开按钮

找到你下载的exe文件打开

点击开始按钮

这时弹出一个作者的版本信息窗口点击关闭就可以

这时提示解压完毕

在你打开下载文件的同一个目录就出现你要的文件,其中*.WPH扩展名的就是你刷bios用的文件

拒绝伸手党,好东西与大家分享,教程在迅维网首发哦。

网友(2014-07-05):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19):
好资料

网友(2012-02-14):
只能备份三星的机器吗

同意楼主!
其他机器可以吗

网友:
其他机器不能用啊

网友:
只适合三星机器需要用编程器刷BIOS的朋友们使用哦。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3-20):
三星RV411 我备份的bios文件是4M,在官网下了BIOS文件后用您的工具分解出来后为什么是2M多的呢?不是所有的三星都使用吧?

网友:
真没见过1.5M的bios

网友(2012-02-15):
三星的bios有1.5M的吗,,一般都是1M 2M 4M

网友:
差点就下载了,一看下面的只有三星需要编程器刷BIOS的用户才能用就不下了,及时呀!

网友(2012-05-01):
我看这么好的东西直接下了,现在有点后悔,不过还不错了

网友(2012-02-14):
不少戴尔的也是EXE的。要是有个通用的解压工具就好了。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3):
只可惜没有这种工具

网友(2012-02-14):
收藏了以后用的话方便了

同意楼主!

网友:
知道了,下次有需要时再下,谢谢。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以后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BIos文件的后缀名是WPH吗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20):
rom

网友(2012-02-14):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n、wph等都是的哦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顺便像你讨教下,BIOS如果有问题,会不会导致不能触发,或者就是BIOS会导致的问题是在触发前还是在触发后呢

网友(点评):
都有可能,有前的,有后的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的作用就是说在官网下载了BIOS程序,然后利用这个软件把BIOS文件分离出来用于编程器里刷么?而且只适合三星?是么?如果是就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顺便像你讨教下,BIOS如果有问题,会不会导致不能触发,或者就是BIOS会导致的问题是在 ...

BIOS有问题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的作用就是说在官网下载了BIOS程序,然后利用这个软件把BIOS文件分离出来用于编程器里刷么? ...

我只用过三星的都可以分离出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三星的用通用的那个软件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三星的都可以分离出来用编程器刷的

那么其他的电脑呢?是不可以还是没试过,反正三星的试过好使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