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从位大大知道要怎么换硬盘接口?

楼主(2012-02-14):
有没有哪从位大大知道要怎么换硬盘接口?
硬盘

网友:
这个也能换啊,我 也想见识一下

网友:
“串并口转换卡”?

网友:
看你是什么硬盘· 换希捷的你在接口与板接触点用烙铁慢慢的托,希捷的往外拉。西数的还好换点 · 你可以先把 跳冒那8针用吸锡枪吸掉,电源接口和数据线接口也慢慢的托,西数的往下拉。《情况允许两个人最好》 我自己换过不少 成功率100% 。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想将硬盘的转接口换下来,还是换成别的接口?

网友:
But why you need this?

网友:
最好还是用热风枪吹,不太好弄

网友:
找一眼的坏盘直接换板省事得多
同意楼主:
5.0
yunbei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主板上还是换硬盘上的啊

网友:
听说有PCI转换卡 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
You can use them.

网友A:
木有 试过

网友:
不太好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