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19寸,上面三分之一显示模糊,下面很正常

楼主(2012-02-14):
我接到一台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屏幕可以显示,上面三分之一显示很模糊,鼠标拉到那里就会有重影,下面一切可以正常使用,都说是屏的问题,我想问各位仁兄,这个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屏的主芯片吗还是,屏的模块,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屏坏了,没得搞啦.

网友:
换屏解决问题。这种问题遇得多了。

网友:
楼主别想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  没得休了

网友: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屏幕上的面板线路开路,无法维修的,你看下你的是不是模块问题,修复的希望不是很大。

网友:
直接报废.没得修

网友:
没法修的屏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已放弃维修,是屏的模块坏了

网友:
屏问题,产想许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意思嘛,很简单,这个显示器基本是废了……

网友:
联想19的有一款型号很多都是这个故障。面板是群康做的。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一台,开始以为是屏线。弄了半天,才知道是屏的问题,看来是通病

网友:
屏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啊,万一搞不好破了的话,怎么向客户交代啊

网友:
收来当料板吧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 多是屏本身不良.屏上面的驱动IC不良造成的..而 这种屏一般都是采用的COG生产艺的.有专门的维修设备可以修

网友:
换显示器吧 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