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你们是不是一般看电流就可以知道问题的所在呢 ...
请问各位,你们是不是一般看电流就可以知道问题的所在呢!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呢!

楼主(2012-02-14):
请问各位,你们是不是一般看电流就可以知道问题的所在呢!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呢!
资料

网友:
百度一搜 什么都有

网友:
貌似没有这样的资料把

网友:
全靠个人经验,AMD的看电流到是不太准

网友:
看电流啊.重点应该是电压哦.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那种资料估计有是的那得要你去找.我们没有.不懂得就百度吧也需他可以帮上忙也不一定哦

网友:
找几个正常的本子多看几次就会了

网友:
这个都是个人经验了,只能是个大概的知道吧了

网友:
哦,是这样呀!

网友:
有些机器看电流是不准的,最好使的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