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m2a-mx启动顺序变化问题

楼主(2012-02-14):
4片asus m2a-mx 启动顺序设置成网卡启动,正常启动后无错误,关机一小时后再开机(时间不定,环境温度有影响)启动顺序里网卡启动项丢掉了,修改后则又能正常网卡启动,检查网卡、南桥没问题,请教高手如何查下去呢?谢谢!
补充:检查过网卡、南桥重植过,电池没问题。

网友:
CMOS没能保存,一般是电池没电了,如果电池有电,检修CMOS电路吧

网友:
查CMOS电路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跑跑线路先

网友:
同意上楼的,

网友:
BIOS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CMOS里时间正常,其他的设置均能正常保存,仅仅是启动顺序变化了,网卡启动项没了。

网友:
我这里的ASUS M2N就有那样的问题,是网卡不行了,网卡不稳定,

网友(点评):
修改设置后网卡能无盘启动,而且系统运行正常,环境温度高的话启动项丢失的间隔时间要长。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尝试刷写过,没效果

网友:
如果有多片同样的板,建议备份bios后用软件修改bios的默认选项,强制设置第一选项为网卡启动等你所有希望优化的选项后再刷回主板。这样就算主板自动恢复 bios也不怕了。我就改过foxconn的板,因为他的板没检测到网卡就会自动重启,必要在bios中禁用网卡才行。但又怕电池那出问题,所以备份bios后用软件修改了里面的默认参数,再刷回去,就算bios不保存也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是那种NV的网卡是吧,就是那个问题网卡不行了,你长时间的用一下你就知道了,有时可以启动的话,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我这里的M2N就是那个问题,打过ASUS客服,刷BIOS没有用的,最后只好换独立网卡,

网友:
回楼上,板载网卡是ATHEROS L1的千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