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

楼主(2012-02-14):
主板:昂达945GCT V3.0
故障:上电不跑码  显示【00】
检测如下:CPU 1.3V,总线 1.2V,南桥 1.5V,内存1.96V,复位,时钟都正常,
                  CPU座检测如下:

通电的那一两秒钟 CPU座的灯是全亮的,一下就灭了小部分,成只有大部分亮了,本来也想拍一张图的,捕捉不到,时间太短了。

维修过程:刷BIOS,换IO,放电,无果,哎。。。

会是啥问题呢,请高手来帮帮我。谢谢。

网友:
是不是座子的问题啊   加焊  或换一个座子

网友A:
个人认为座子问题比较大.楼主可以把U上起按到U通电开机看看跑不跑.顺便桥也压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座子问题比较大.楼主可以把U上起按到U通电开机看看跑不跑.顺便桥也压压哈.

你说的这些动作,我都试过了,都是我的招牌动作了。呵呵!

座子不可能了,不是封装的,而是针脚的。

网友:
北桥没做下吗??

网友:
适一下不用带灯测式座,用假负载打阻值看看是否不正常

网友:
照你这么说,那就做北桥喽!

网友:
电压如果都正常只能做北桥看看了

网友:
打值正常,换南桥,换北桥!前提是一修机,没缺件烧件。二修的话,当我没说,因为动了手脚的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北桥呢 是否有信号

网友:
这个现像是CPU座子空焊或者是北桥空焊..你跑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哦?这个样子的啊~~直接弄下桥~~~不行就拉倒吧~~呵呵~~~新手不会弄啊 ~~~~

网友:
测下各供电电压;如果电压都正常,北桥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个人大感觉好像还是和CPU有关系啊。看看CPU的总线时钟对不?

网友:
你用座是通电用吗?你试试有电池不通电看看,在不用假负载看看总线

网友:
带灯假负载通电测量?

网友:
仔细的观察座子里面的针,没有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最怕内伤的主板 ~~ 查查时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