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HA05-GT 集成显卡不显示(单桥的)

楼主(2012-02-14):
悍马HA05-GT 集成显卡不显示(单桥的),开机后诊断卡跑马正常,显示器的绿灯亮了,就是没显示,vga插口的1.2.3脚阻值为68。 13脚和14脚为阻值为680,应该是正常的,插上独立显卡能正常显示出来,是不是桥虚焊了啊?

网友:
不一定是,不过基本上 补焊下就可以额

网友:
可能有一路同步信号没出来。。。行同步或者场同步信号。。。

网友:
追一下VGA的线就知道了呗,但是99%都是桥的问题,虚汗或坏,VGA接头有问题也有可能哦

网友:
加焊吧 我觉得你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桥也就重新做过了,还是不行,还是一样,13脚和14脚都有波形,13脚有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