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两根针的AMD的U一切正常。用不用接针?

楼主(2012-02-14):
客户拿来的主机不亮。。是自己在家加硅脂没有把U放好、现断了两根。但上机照显。识别也没有问题、用不用接针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断的是地线 或空脚 就没事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建议楼主焊起吧.电脑这玩意儿毛病多出的怪现象也多.还是焊起.练练技术也可以对吧

网友:
不用,应该是空脚或者地线或供电线之类的。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啥大影响的,不是断了地线针就是供电针,或者空针。地线和供电有很多针的。

网友:
CPU上虽然有很多针脚,但不一定都是有用的,有很多是地线,所以不接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如何分辨是地线,供电等针脚??

网友:
好接的话,还是接上好,

网友:
运气不错,断了两根无用的针

网友:
不用管,搞维修的就怕没事找事。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不用管了。我也有碰到过,用了N久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分辨是地线,供电等针脚??

想分辨也容易,自己去网上下张CPU的脚位图,自己对照的查吧,不过估计很容易眼花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啥大影响的,不是断了地线针就是供电针,或者空针。地线和供电有很多针的。

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
关系不大,CPU里面大半的供电跟地线,断一两跟没事

网友:
我的AMD的双核3600+也断了一根,没事。

网友:
有一些是不用也可以吗

网友:
只要使用正常应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分辨也容易,自己去网上下张CPU的脚位图,自己对照的查吧,不过估计很容易眼花哈。

针脚多了,是容易眼花。

网友:
VGG NC脚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