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中柏 (iumper)H61i本本,开机电流表上到1.34A不亮!

楼主(2012-02-14):
有一中柏 (iumper)H61i本本,开机电流表上到1.34A不亮! 但是放那里电流会慢慢升上去,升到1.44A左右时,你重起后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什么都正常了, 问下这可不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须要预热下才能点亮!!!
看到大家说的方法,我拆吊本本,等它冷,去加热显之后,马上就能点亮进系统!!!
那是不是就说明显卡有虚焊,或是不良啊!!!!!!

补充内容 (2012-2-16 10:21):
最后本子发走了,芯看不良引起的!

网友:
你把显卡芯片加热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A:
拿风枪先预热一下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再依次预热别的地方试试,感觉有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风枪先预热一下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再依次预热别的地方试试,感觉有芯片不良。

是的,只能这样了,现在的工具太少!!!谢谢了

网友:
嗯 慢慢来呗,工具一下置办齐了有的不一定立马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