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按键板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故障现象

楼主(2012-02-14):
常见问题:按键老化漏电,按键按下后有一定分压虚焊,插头氧化接触不良,连接线断线,隔离耦合虚焊,抗干扰漏电,指示灯不亮等。

  其中,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按键开关内部簧片氧化生锈,开关在未按下时有一定的阻值,造成MCU检测端有变化。因为该阻值不是固定的,会随温度而变化,所以此类故障在补焊开关引脚后会消失,但过几天故障又会出现。常用的按键开关有薄膜开关、微型按钮开关、按钮开关等。

  其中薄膜开关和微型按钮开关在三星液晶中常见,LG和飞利浦常用微型按键开关,部分液晶的按键开关都可以在电子市场找到。对于此类故障就是全部更换所有的按键开关,不管测量时有无敌障。

  故障现象:自动开/关机;不能开机,加电无任何反应;不能关机,加电即亮灯;自动开/关机,一会显示器打开,一会儿关闭;不停地自动调整;自动调整对比度或亮度;锁定OSD菜单;自动弹出OSD菜单,一会儿弹出一会儿消失;指示灯亮绿色,能够加电但不亮背光,没有图像出现。

  判断方法:对于此类故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下按键板与驱动板的插头,测试驱动板插座端的几个点,如果电压值与拔下之前一样,没有变化,则故障不在按键板而在驱动板;如果电压恢复为正常的3.3V或5V,则故障在按键板。此时可以使用一根连接地的导线,逐一测试3.3V电压的引脚(当然如果你知道哪个是POWER键,也可以直接连接),一般情况下接触某一引脚就开机,该引脚就是POWER脚。

  对于三星LG等总线式按键板也可以使用此法,因为一般情况下按下POWER键时设置的电压为0。

网友:
支持 学习了  碰见过这样的

网友:
如果碰到不开机是按键坏引起的话,是最开心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