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

楼主(2012-02-14):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A69T的板,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是双BIOS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主板要正常工作,不是所有电压正常就行了的,如果是和那我们这些维修员和修家里的灯炮

网友:
这板子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A69T  我修过几块  BIOS容易出错 可以两个对换过来

网友:
这块板最容易坏BIOS的了

网友:
BIOS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