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要小心

楼主(2012-02-14):
      对于LCD来说,灯管老化是常见问题,前天我就接了一台。这台机器(AOC912SW+)的故障判断起来也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它是不定期的黑屏,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一两小时。
      首先拔掉原机灯管插头,外接灯管测试,烤机接近2小时灯管不灭。准备换灯管了,把原机灯管拆下来——这台机不错,卸了第一个铁框后,缓缓的拽着高压线即可将灯管支架拔出。那时候我“突发奇想”,要不也烤烤看。于是,我把原机灯管吊在外面,开机测试起来。因为中途有任务,要外出,就那样亮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任务完成回来,它居然还亮着!不管了,换掉再说!找了俩带支架的19寸灯管,就那样塞了回去,烤机数小时,OK!
      各位,到这里维修算是完成了,还真简单啊!好的,我就装回去吧。先把那个铁框安回去,得把屏拿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鼻子一酸,大事不好!噗嗤——打了个喷嚏,我居然打了个喷嚏!重点问题是我的右手好像抖了一下,撕掉了一小片什么东西!是侧面的一块驱动模块!!!悲剧诞生!!!接近三分二的屏花了!!!
      不过各位不用忧伤,虽是悲剧,剧终最后还是接近喜剧收尾:我去找人用热压机搞好了!当然,代价是数十元的费用(太爽了)!

网友:
换灯管是要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挂啦.

网友:
換燈管是細活。不小心就一個屏的代價。

的确啊 代价高

网友:
还要是心细 谨慎啊!

网友:
最近老碰到灯管坏的,时时手都在颤抖啊

网友:
昨天拆一DELL20寸的灯管,本来只是引线烧断的,因为是塑料灯架,稍一用力灯管就断了

网友:
幸亏热压机,不然楼主就要悲剧了。一块屏几百块啊

网友:
还好没把那个黑的东东弄碎了 你也不用压了 前几天看个接电容当负载的 哥们 服死我了 坑人啊 还飞线 头不加绝缘能用多久返修多麻烦啊 还是一步步慢慢来踏实 小心些

网友:
热压机多钱啊 哥们 我们这行里都没这东西啊

网友:
汗,屏没破就没事,我都换灯管,换坏三个屏了....这三块都是不会修液晶时,客户不要了扔下的,这个屏全破了,唉。。。不过破了这三块后,现在换了N个没有出现破屏的问题,哈哈。

网友:
那热压机1万多呢 *脏话*的 真变态啊  收你10块钱加工费 那哥们喝了啊 啥时候回本啊

网友(点评):
不是10元,是50元。不过确实很便宜!用50元挽回我几百元的损失。

网友:
今天又换灯管又压坏了一块屏。DELL20寸的。装铁框时压裂了右下角。前两天的联想20寸也是这个情况。这是这个月坏的第二块了。楼主记住。干活时打一声喷嚏你要做的事情不会成功。两声喷嚏就没事。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检验过的。绝对准确。

网友(点评):
谢谢!以后打喷嚏记住,得来个双喷!

网友(点评):
你真有才 呵呵 还双喷!!!

网友:
个人认为像这种最好是便宜收回来后再修再卖,遇到这种不稳定的东西,没一定的技术风险实在太大,真弄坏了,还原故障都难啊。

网友:
我就没那么好运了,配了客户一个显示器啊!

网友:
事实证明,换灯管的时候,精神状态一定要好

网友:
所以呀,换灯管得收贵点。

网友:
是啊~~换灯管多收点钱就OK啦~~呵呵~~~~

网友:
我们这的人都说灯管便宜哒,换个也就30快左右,没钱赚

网友:
我这换灯管100·低了不换 爱哪去那去

网友:
我们起步价也得150 ,少了爱哪儿去哪儿去,开屏不论大小问题统统100,后来被同行拼成80了

网友(2012-03-15):
我.我自己学修的时候.把我的好屏拆开看,装卸1次没有多大问题。有天手闲么事拆开再学学,装的时候我哭了。对天大呼,MD我的屏,

网友:
 貌似故障跟我的差不多,不定时黑屏,指示灯正常,这故障真让人难受,你都已经烤了原机的灯管 很长时间都还亮着,为什么还要换?

网友:
打喷嚏要小心了,这一个喷嚏就10元,还好有专们压这个的,如果没有那还不完了啊。

网友:
是要小心啊,我也报废了几个屏。

网友:
这个坏的不是很多 换的多了就好了 还是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