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 电源灯闪

楼主(2012-02-14):
第一次遇到这样难搞的m200,客户拿机器来是开机掉电。
所以我就换了OE128的电容但还是没有显,不久就开机掉电了。
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请那位高手可以救救小弟。

网友:
请搞手救救我啊。。。。

网友:
掉电原因很多啊,看看是不是那个电信号没有发出呢,你要测哦

网友:
支持一下吧!

变牌衣|变牌器qdqsms.com

网友A:
电容不都要换330的嘛,,你加了几个呀。实在不行多加几个呢,前面也加上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都要换330的嘛,,你加了几个呀。实在不行多加几个呢,前面也加上几个。。

加了四个,放了一段时间后问题·居然自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四个,放了一段时间后问题·居然自己消失了。

哈哈。。我一般要加六个的。。还不稳定就再U面再加两个。

网友(2013-04-18):
我也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了,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的开始是死机重启,很明显的电容问题 ,但是换了电容就是这种情况了,我换的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2013-09-27):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和楼主差不多   开机掉电电源灯还闪,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