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接外接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2-02-14):
DELL N4010接外接电源自动开机   用电池不会,然后CMOS电池可以保存时间!可以正常进系统!求助

网友:
请高手给点思路!本人怀疑是南桥或者IO的!但是不确定问题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轻易动板子的大芯片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口到公共端有虚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