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掉的显示器液晶面板!

楼主(2012-02-14):
昨天子外边忙活了一天,下午赶回店里,对门的邻居,有一显示器赶着要修好。我就加班给弄。
LG W1934S的,开机亮下就灭掉,判断是灯管挂了。拆之,电源板目测是OK的。
因为LG的常修,所以也没想,换灯管。
在取液晶面板的时候,把我难住了。
通常,大家都知道面板是放上去的,拿掉就是。
有些情况是四周它粘着胶,小心用力慢慢也能拿掉。
可昨天那个,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是四个角卡上去的怎么都弄不下来。死死地贴着,没有一点可以离开的感觉。
当然一开始没发现是卡住的,如果我硬拆的话,绝对完蛋了,心想着,这灯管怎么换呀接下来。
我来回的摸着面板。不停地摸……摸……摸……
然后用力按了按框架的脚上,噔!………………的一声……
我愣住了(完了……烂掉了)
但是,仔细看了看,嘿嘿嘿嘿……面板的那个脚出来了。接下来三个脚,噔 噔 噔
OK 出来了,我亲爱的面板啊。完好无损哦,仔细的看了看,对着灯,是好的。
然后就去换灯管了,确实是灯管的问题。线脱落,两端黑黑的。
换了一组,本想再换下面一组的,拆开看了看,是好的。就没换。
在这我说个经验,灯管如果坏了一根,其实换的时候是上下应该全部换掉。为什么?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只是有时候,只换坏的,好的不换,机器故障依旧。为什么?
因为灯管质量不一样,我们换上去的灯管,和机器本身的灯管,质量绝对的不一样。不一样会怎样?
你去加电点灯管就知道了,数据不一样。数据不一样的时候,就保护了哦。
可是我为什么昨天只换一组呢?
因为昨天真的太晚了,还有,奸一点是迫不得已嘛……大家懂的。
接下来就是装回面板。
又遇到问题了,拆的时候,是按四个角 ,可装的时候呢?
我真的装不上去了。
真的装不上了
我又开始摸它………………摸…………摸…………
又摸到一个神秘地带。
是这样装的
先上面板地下的两个角,斜斜的推下去,注意力道!
推到位,然后上面的两个框角,这回轻轻的把他往外掰。ok!
面板进去了哦。
好吧,收工了。机器现在还在拷机中。一切正常。

网友A:
三星什么型号的
有个图示那是最好的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lg的灯管是个通病
说的挺详细,就少了图

网友B:
你说这是想说明什么?听你讲故事?  这种问题一般先换高压试试吧?怎么可能 就直接灯管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是想说明什么?听你讲故事?  这种问题一般先换高压试试吧?怎么可能 就直接灯管问题呢。

完整的修一个机器,那就是测量,各种数据必须满足才是。
但修多了,就有一种直觉,嗯……直觉
当然,你说的很对,测量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什么型号的
有个图示那是最好的了

更正一下嗷,记错了,是  LG W1934S

网友:
光看到楼主描述在那摸啊摸的过程了
先推出的应该是上面的一个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修一个机器,那就是测量,各种数据必须满足才是。
但修多了,就有一种直觉,嗯……直觉
当然 ...

但是直觉错了 你就白拆屏了,    大部分都是高压或电源板问题。  灯管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那么难拆的。

网友:
LG的灯管坏的很多,不过还没遇到过拆不掉的

网友:
哥哥写的还真多,看的我去里雾里,我还没见过拆不下来的灯管

网友:
我只看到楼主不停的摸啊摸啊

网友:
纯文字无法想象,配图比较好

网友:
换了这么多灯管,我发现京东方和部分三星的屏不好分离,特别是京东方粘了双面胶,这种情况只好从背面下手,但要小心。能分离尽量分离,毕竟分离后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