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41没有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4):
  今天早晨刚开门就接修同行致铭G41一块,说是不亮,还原故障后,测量了全板供电,是没有CPU的供电,其他的都正常,PWM芯片用的是L6713A,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15脚供电12伏正常,17脚开启信号电压3.3伏正常,就匆忙的换芯片了,上图片,

结果是U供电正常,如果板子好,就不发帖了,跑到D4,复位灯亮了,测量U的供电又没了,反复的点都这样,跑码到D4复位灯就亮,中间折腾了好长时间,没有检查出问题,最后是发现U供电的MOS管那里有点带油性的那种灰尘,并不多,清理后,跑码正常,点亮了,
看来维修细节很重要,给维修新手一点借鉴,不要走弯路,

补充内容 (2012-2-19 11:39):
今天又遇到一个同样的故障,采用LA6713A的芯片,供电管周围一定要干净,这是个通病,希望版主加精

网友(点评):
特别是外观细节

网友A:
L6713A,我修一个显卡的供电修不出来,放弃了,这芯片很难搞,买了三个换上去,还是不行,不是烧场管就是不启动,VCC12V、BOOT脚和EN脚都正常,连BOOT电容都测量过没问题,场管到芯片的线也测量过没断,它就是不启动,要不就是启动了,只有一厢工作,结果场管老是烧。

网友(点评):
芯片我都是料板上拆,确保芯片是好的哈

网友:
灰尘啊 ~~~~学习了~~~以后修机器之前先清理一下灰尘~~~~

网友:
这么快就解决了 厉害

网友(点评):
还快那,开始走弯路了,弄了好长时间

网友:
以后修前还是要做好清扫工作!

网友:
我去看看我那片北桥周围全是油的板子去

网友:
是不是虚焊啊!清一下尘就能亮

H55 -5
847902061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H55 -5
847902061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就喜欢 使用简单有好的维修经验 谢LZ分享

网友:
首先清扫 好处多多 首先卫生!第二可以看到一些明显故障 第三 清除一些不知名的故障 第四 客户收到板后 看到脏主板和扫过的 心情不一样

网友:
得却得细心,今天换了一个南桥供电,结果第一次没有焊好!第二次才行的!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是啊,清理灰啊。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能搞好,太牛了

网友:
让我们少走弯路,这些实例经常遇到,昨天也刚到遇到一台!

网友:
灰尘也是可以引起很多故障的!呵呵...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致铭主板全新没有灰的新板都会跑D4,很正常的应该是槽子虚焊

网友:
经验不错 收下了

网友:
同感
每次拿到板子就急着测量
应该先仔细看看外观,我也总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维修清理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电源芯片看来还真是喜欢存灰尘啊?清洁很重要!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还真细主

网友:
我还是把那板洗洗看。。。。。

网友:
有可能运气好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呵呵,这灰尘照成 无VCOER  的 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B:
是MOS管导通了 是吗

网友:
呵呵,学习了!
看来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2015-09-30):
U供电的MOS管那里有点带油性的那种灰尘,这种现象容易引起MOS管 DS之间阻值异常产生漏电可能。

网友C:
MOS管处 有带油性的灰  也会导致这现象??想不通啊  之前遇到过芯片周围有类似这种的 黏糊糊的 把芯片引脚都堵住了  引起没复位  清理后OK   这MOS管  有灰  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管处 有带油性的灰  也会导致这现象??想不通啊  之前遇到过芯片周围有类似这种的 黏糊糊的 把芯片引脚 ...

灰尘是具有导电性的,里面含有导电杂质,一些 电子元器件 里面进入灰尘之后会导致短路,按你平时维修经验积累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OS管导通了 是吗

这里MOS管 DS之间静态阻值也会变小。

网友:
灰尘多引起的!

网友E:
我修过一个没网络的  是芯片脏兮兮的  清理后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一个没网络的  是芯片脏兮兮的  清理后就可以了

那应该是网卡芯片表面受到污垢的影响,本身供电引脚对地阻值发生一定变化,所以会影响本身工作。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啊

neco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灰尘是具有导电性的,里面含有导电杂质,一些 电子元器件 里面进入灰尘之后会导致短路,按你平时维修 ...

恩恩  是的  这个就需要不怕麻烦

网友:
清灰也有意外的

网友:
那样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候扫一灰尘,主机又好了!

网友F:
也就是说,你错杀了电源管理芯片了,其实就是灰尘多了造成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高手往往是细心的

网友G:
照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厂商 用的mos  良品率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你错杀了电源管理芯片了,其实就是灰尘多了造成的?

是的,这里错杀了电源管理芯片,其实是灰尘附着在MOS管造成本身DS级之间导通阻值间歇性变化引起的。

网友H:
是油污导致MOS管G极漏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油污导致MOS管G极漏电不稳定造成的

是的,MOS管G级漏电的话,其导通电压应该会无法达到正常峰值工作,你说的不稳定指的就是G级导通电压工作出现不断跳变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厂商 用的mos  良品率低啊!

不是这回事,不良的MOS管其规定热量工作耗散功率应该也会达不到标准值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713A,我修一个显卡的供电修不出来,放弃了,这芯片很难搞,买了三个换上去,还是不行,不是烧场管就是不 ...

查下芯片FB引脚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网卡芯片表面受到污垢的影响,本身供电引脚对地阻值发生一定变化,所以会影响本身工作。

应该是啊  今天还修了一个华硕没CPU供电的  也是很脏  管理芯片被我拖锡就好了

网友I:
这个是不是说明之前的CPU芯片是好的,就是MOS管有油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J:
这板子我也收到了一块也是没有U供电,芯片比较冷门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
明天我也刷刷灰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不是说明之前的CPU芯片是好的,就是MOS管有油导致的接触不良。

CPU供电管理IC是好的,应该是MOS管G级漏电造成导通工作电压异常引起 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不是说明之前的CPU芯片是好的,就是MOS管有油导致的接触不良。

MOS管带有油性灰尘也会造成本身G级到L6713A驱动信号输出引脚接触导通电阻发生间歇性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我也收到了一块也是没有U供电,芯片比较冷门怎么也找不到。。。

冷门的芯片一般本身引脚信号定义PDF资料很难找到。

网友:
高手一出马上解决我得好好学学

neco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