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维修 内核虚焊

楼主(2012-02-14):
CPU有三种情况可以维修。
1、断针
2、AMD温度过高死机。
3、内核虚焊(有复位,供电正常)

这是一块LE-1640 2.7G主频
内核与针座的连接与BGA一样。用基地的自带温度曲线一就可以了。

特别要小心针脚

进完曲线上机测试

成功!!

进PE OK

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12-2-17 11:17):
其实我也不知道能用多久。所又我直接给客户换了一块。这块是自己拿来试一下的。看能不能修好。我是用的下面加热,不超过245度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1.0
3.1

网友:
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1-1-1.html 重复我的资料
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1-1-1.html 重复我的资料
AMD的搞过两个,一个卖了也有半年多了,一个没下手术台当场断气了!
弄过很多,也有好的,核心虚焊的,能用久的,那毕竟是少之又少,其他的问题都不大,泡3D温度高的,吧盖子拆了加点硅脂就好,随便用。。。
包上锡纸效果更好

嘘﹏、低调━☆ -5 重复资料!!!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网友:
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不治本

网友(点评):
要是我的话要用个把月才敢卖,

网友(点评):
故障小的修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跟显卡门一样的修是用不住的。

网友A:
CPU坏了直接换新或二手吧
这样折腾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时坏.用不住

不知道。一直在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直接换新或二手吧
这样折腾意义不大

给客户换了一块。这块自己在用。。

自己用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换了一块。这块自己在用。。

用了多久了?我修的最多用了两个月多点,最少的用了4次还是5次

网友:
修过一个4000+ 用了一个星期挂了

网友:
这个早在09年试过了,用不了多久的。和显卡门GPU是一个样的,必须得换新的。修好试机可以,给客户用名声不保啊!建议不要买二手的4000-5000+   4000+以下5000+以上可以考虑买二手

网友:
同意说法,修好的CPU一般用几天就坏了

网友:
改天也加焊一颗 看咋样

网友:
楼上的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
是的真不耐用,到时掉了自己的声誉。

网友:
- -!..。。CPU也能焊的。。学到了!

网友:
这样的AMD CPU  已经有一二十块了  坏的得太多了  各种问题都有  都有点不敢卖AMD 的机器了

网友D:
能问一下楼主的温度曲线是多少么

网友:
没修成功过  本来时亮时不亮的u  加焊后不亮了

网友:
这个要用哪种曲线做。做几个点主板也不错啊

网友:
二手保七天而已,可以修好卖出。

补充内容 (2012-2-20 23:42):
有兄弟说这样做会断回头客,二手的东西你保证出给客户都能长命百岁?况且这样的U最适合给一些整天唧唧歪歪的顾客!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断回头客啊
这样是不坏了点呀,买给别人两下就坏了

网友:
我这里也包七天。

网友:
用不住的。

网友:
以前也有个5200+的U加焊后用了几次,放了段时间后才拿来用,点不亮了,还是靠不住

网友:
有点扎实哦,最好自己用。

网友:
原来加焊CPU和显卡一样。下次试下

网友:
保七天俄戶就給你超七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问一下楼主的温度曲线是多少么

就普通的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CPU也可以加焊学习了     不过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
能修很好,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其实amd的u温度过高引起死机并不一定是内核虚焊引起的,我接触过几块都是把金属盖割开,搞干净原来的导热胶。从新涂过导热脂后再上胶封好。全部解决过热死机的问题。

网友:
上BGA针易弯啊,不过看样子楼主用的下风口U正好可以放在上面。

网友:
怪不得  有同行要买我的AMD  CPU了,我来找找看修修看下。。。论坛就是牛人多啊

网友:
我好佩服你这么厉害,但是你这样搞不会耐用的!!你收了人家钱过几天客人回来发飙的话你就麻烦哦~~~还有~~CF-360比CF-260牛B的多哦~~~但是2K的差价决定我选择了CF-260~~现在有点后悔了.................

网友:
我有 坏的 那天拿来 实施

网友:
这也行啊,有机会了,我也试试去.

网友:
是的,对于维修来说没能 必要呀!直接换一新的得了。

网友:
不怕你来基地学不到东西,就怕你不来基地学

网友:
不知道其他的CPU可以这样吗??英特尔的呢?~~~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CPU,修了有时能用一阵子,有时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了账

网友:
money
neng mai duo shao qian ya

网友:
这样也行呀,楼主太利害了。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高人。

网友:
估计和显卡一样吧,过一阵子还会再坏

网友:
这玩意还能修啊,我有个5200+的时得时不得。得的时候很正常,就是重启时候又点不亮了。。

网友:
1640是一个很强悍的单核

网友:
我试过修过几块,是客户超过三年质保的机器,用了有几个月了,没说坏....

网友:
楼主 温度曲线是多少

网友:
AMDCPU就是内核爱虚焊

网友:
我曾经把CPU拍几下就拍好过的 你这不稀奇

网友:
学习了,原来cpu也能修啊。

网友(2012-05-08):
我有一个5000+的也是这样修好的。。卖出去几个月了 到现在都没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