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8 密码

楼主(2012-02-14):
今天维修了一台海尔T68 的机器,现象是不显示。明显是显卡问题,正常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修好之后发现进系统蓝屏需要进BIOS 更改硬盘模式。可是有密码,打电话给客人是个女孩子,她说她不懂,没设置过密码。。悲催啊,,客人说她不管要我们自己想办法。。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办?

网友:
高手们 抓紧啊 在线等。 讨论一下哦.刚才打电话到海尔公司,,她们告诉了初始密码也没用。。

网友:
没有人会海尔解密吗?

网友(2012-07-03):
刚好我也有台机子是一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  在找办法

网友:
大白菜不是有破解bios密码工具吗
还有不是就刷一个bios

网友:
密码是不是在开机芯片里面的

网友(2013-05-31):
你刷个BIOS咯

网友A(2016-08-29):
放电CMOS,或者刷 BIOS 。。。。。或者硬盘拿到其他机器 GHOST ,再插再这台电脑 自动安装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CMOS,或者刷 BIOS 。。。。。或者硬盘拿到其他机器 GHOST ,再插再这台电脑 自动安装解压

这种问题刷BIOS就解决啦,拿到别的机器上ghost也行比较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