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EIO MW19H 改同用驱动板遇到高压保护求解

楼主(2012-02-14):
如题:显示器测试屏幕有粗的线条,驱动板的芯片是RTD2525L+RTD2120L,补焊故障依旧,用通用驱动板RTD2270L和通用高压板测试正常,判断驱动板的故障,改完接口线后,上电测试结果是屏一闪后就黑屏了。复原原机不一闪黑屏,尝试把ADJ去掉后,发生一闪后黑屏,测ADJ电压:0.33v。又改回通用板加上ADJ,结果问题依旧。犯愁了,本站搜索关于ADJ的问题,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ADJ信号中含有脉冲信号?简单问题变复杂了!!!先求解???

网友:
你把通用驱动板的开关 和adj 焊在一起就好了
我以前遇到过就这样接的

网友:
谢谢支持我先试一下。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不好使

网友:
会不会还有其他故障啊

网友:
ADJ一般不接都没影响的

网友(点评):
有影响的,这个是真的,原机的ADJ去掉,屏开机一闪就黑屏了。

网友:
看一下原板OFF/ON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再动新板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电平开机

高电平开机,看一下开机电压到高压条部分控制芯片之间有没有二个小三极管,如没有建议你改高压条

网友(点评):
原机的ON和ADJ的两个小三极管的电压跟我更换上的通用板后的电压几乎一样的。就是不好使。气人。。。

网友:
不行就换高压板吧  我也遇到过 最后都没解决 有的板子太垃圾了

网友:
把5V 接到ON/OFF 上应该能好 有的高压板必须有5V才能工作

网友(点评):
ON电压已经达到4.8V了。

网友A:
把原来的驱动板的供电、地、ADJ。分别接好,找好一个空的地方固定。如图 通电试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驱动板的供电、地、ADJ。分别接好,找好一个空的地方固定。如图:通电试机正常了。

用示波器测量原机的ADJ信号有方波出现,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如图:

网友:
把ON/OFF和ADJ连接在一起再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