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电脑维修要学哪些东西?

楼主(2012-02-14):
学
电脑维修
要学哪些东西?
电脑维修
卖软件的
和我一样新手 ,不知道学哪些!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给个答案啊。

网友:
学电脑维修有很多个方面啊。有硬件也有软件。而且也有板卡级和芯片级这些技术的差别。建议你先在网上或者论坛上了解下再决定你要从事什么程度的维修吧。然后再根据你的决定在论坛上找相应的资料区学习、

网友:
我觉得最好跟个好点师傅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的很广,不好回答。
不过,首先要了解电脑的工作原理,组成结构,主要修什么配件。
比如,主板什么作用,显卡什么作用,CPU什么作用,如何判断这些东西的好坏等等。
涉及的东西表面上很多,其实,只要跟着一个好的师傅,讲解一下,就很简单了。

网友: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自己的兴趣大不大了。兴趣大的,自己会想法设法的学,不然别人教都教不会你的

网友:
先学习电子基础,多动手跑线路,上网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多分析各个机型的电路,多动手

网友:
先从电子基础学起 没基础 直接搞后面的维修都没头绪 我自己就是个列子 最好是来上上课 听说迅维远程也很有用的试试吧 才几百也不贵 少抽几包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