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2-14):
A8E主板,有待机,不触发,按开关 IO  IT8511TE 2角(PWR_SW# )有高低电平变化。但是69(PM_PWRBTN#)角发给南桥开启信号无变化,自己用例子拉低69角能触发。正常开机。。这个一般是什么问提啊。?
我想直接把开关的3。3V飞到IO的69角,这样按开关他自然就拉低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这样飞线的话会不会出现什么电源不能用之内的问提啊。。?

网友:
换I/O试一下最好。

网友:
现在主要是没有这个IO。。客户又急用。呵呵。

网友:
飞根线到开关上去吧
触发开关
  PWR_SW# 高低高跳变
再有PM_PWRBTN#高低高跳变的   等于是直接触发了PM_PWRBTN#        而且是客户比较急

网友:
是啊。我飞咯到是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是电池不能触发,,
像这种问提一般都是IO坏了吧。/?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     你要是按音乐模式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A:
休眠问题今天还秒了台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问题今天还秒了台

休眠开关???这个到是没有注意。下次遇到了在看看了。谢谢咯。

网友B:
我修过很多是休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很多是休眠问题

就是黑屏开关嘛。对吧。我到是第一次遇到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