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2片华硕P5QPL-AM

楼主(2012-02-14):
板子到手上电测试,测试卡00 复位灯常亮  VC0RE 0.33V 内存供电1.5V稍稍偏低,PG电压0.3V 。看来的先修CPU供电啊 ,在修时钟,复位什么的。一看电源芯片AP-BF 什么的顿时蒙了.....哪有这东西啊。关机在点测试卡E0复位灯不亮了,难道好了重复在点还是老样子然后用手乱压,当压到北桥的时候,测试卡在次E0(没有上内存的)。心中狂喜,马上断电 上土炮做BGA。然后测试一路跑到7F,第二片也如法炮制... 总结:论坛中看见好几个人发帖都是CPU无供电,内存1.5V 。大家试着加焊下北桥看看,论坛图纸有的我就不发了.建议大家别在去修内存供电了,已经测试此板不上内存电压为1.5V是正常的,上内存后电压为1.82V

网友(点评):
座子虚焊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
楼主好运气哦!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
这板子G41芯片组吧,可能还有保修哦

网友:
我手上现在就有同样问题的两个也在修内存,
试一下你说的方法。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电压不对是IO引起的,换个IO就OK了!

网友:
越新的板子,总么虚的越多一样啊?真是要BGA通杀了?

网友:
土炮 威武 775的 板子 10片有6片
不是座子坏就是北桥虚
这年头都虚

网友:
cpu供电跟北桥有关???没听说过

网友:
这个板子 底座常坏

网友:
顶  支持   华硕主板  座空焊  桥空焊都会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我一块AMD主板桥坏了,全板没电

网友(2016-05-13):
也没看懂,桥虚焊怎么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有没有主板图纸最好用图纸找出原因的所在

网友:
G41de zhu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