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华硕M2N-X PLUS 不触发

楼主(2012-02-14):
主板就是上次那块,返修了,之前以为IO问题,换后也很正常,但客人拿回去后又不能触发了。

现在尝试出了按以下操作可以触发:拿掉BIOS跳帽,短接开机针,触发成功,跑码到C5,再插回跳帽,一直跑码到00.

这样触发后一切正常,按重启键可以正常重启,但按开关键关机后就又不能触发了。直接短接绿黑线,能上电,但不跑码。

还是查得IT8712F-S 的71脚没电压跳变,这下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查了,请求思路方法。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别犹豫,干南桥

网友:
烤一下桥
试一下。

网友:
桥问题,虚焊,压一下

网友(点评):
桥压过了,做桥没条件

网友:
这个直接搞桥

网友:
直接搞桥应该可以了

网友:
看72脚有没有电压跳变(短接),如果这里有的话,则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M2N板真垃圾,老子手上这个M2N68原来通电就断,加焊了电源IC用了两周,又烧一组U供电管,用了一周桥供电管又烧,估计顶不了多久要干桥了

确实 华硕的这一系列确实挺垃圾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然后再看看桥旁边的管把它换了 不行再弄桥

网友:
没有其他什么设备 用锡炉加焊一下看看 我经常这样的 温度控制好了还没有问题的 加焊过的板到目前基本没有返修的

网友:
  我深刻的表示 M2N-X PLUS IO 出问题的很多, 建议再换一个。    还有就是旁边的排阻 。   别总是想桥,你要把桥当好的修。  你这种情况 压了桥基本也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