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主板第二编,3.3 V 5V 对地短路

楼主(2012-02-14):
今天搞来两片捷波NF4  940 独显,单芯片主板,没有维修记录.外观完整.开机不能触发(完全不能启动,不是那种,动一下就停的) 上假负载测到3.3V  5V 对地短路,知道3.3V短路会由(时钟芯片,BIOS,IO 芯片,网卡,1394,南桥,北桥)做成,,  想问一下,能不能把那种,容易拆焊的芯片先拆下来看看还短路不,   还是有其它方法来测试`

网友:
烧烤大法!

网友:
没人顶,自己先顶顶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短路。

网友:
这种板多半是桥坏了。。你所说的3。3和5V是指拿里的呢?是待机3。3吗?

网友A:
3.3V和5V都短的话  先拆IO

网友:
小弟是过来学习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发烫不    估计该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修好一块winfast nf4主板,对地3.3、5、12全短路,我想这么些短路不可能主板零件全坏吧?所以果断直接 ...

请教烧烤大发指南,呵呵 有好办法给大家秀一下呗!

网友:
请教,何为烧烤大法?

网友:
就是,何为烧烤大法?

网友C:
小电压  大电流接上短路的线路 看哪里发烫一般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压  大电流接上短路的线路 看哪里发烫一般为短路

请问小电压到多大的值呢,经验啊?

网友:
断路的附近一个一个的拆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和5V都短的话  先拆IO

拆IO,请问为什么拆IO

网友:
把1117垂下来试试

网友D:
3v5v短路,一般情况下,一般主原器件是IO.ICH.不过盲目去修,用考鸡大法,一般对于新手,最好不用, 如果 你怀疑南桥,可以用测试关键测试点来测试,比如,U口是不是短路,南桥背面小电容是不是短路。CMOS中间那个跳线是不是短路, (因为他是直接连接南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v5v短路,一般情况下,一般主原器件是IO.ICH.不过盲目去修,用考鸡大法,一般对于新手,最好不用, 如果 你 ...

  问下 这些都正常 但南桥发烫 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跑线路号了~!

我是刚来的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似如雾里看花,希望可以有雾气消散的一天呀!快快到来吧!

网友:
烧烤大法,用着很好,试试吧

网友:
这不是单桥的吗?哪有那么多桥??直接烤下试试呗~~不行再说呗~~~呵呵~~~

网友:
这种板子桥坏的真多,楼主拍的照片看起来很多灰一样

网友:
我想多是网卡

网友:
1117的输出一般为多少????

网友:
何为烧烤大法?

网友:
给短路的那条线,给它负载,看那里发热就行了

网友:
3桥合一的 基本都是桥的问题 看到这种板子怕

网友:
桥问题的话,搞也没什么意思,烧烤好了,也用了不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 这些都正常 但南桥发烫 是什么原因

一般情况下是1117坏,或者南桥本身坏!!!!!!!

网友:
不错啊 支持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板子我一般先看桥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在去查别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板子,让朋友看桥坏了没给修,在那边扔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