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电工问题请教下老手

楼主(2012-02-14):
经常听到什么对地阻值,短路,什么等等...这是都是用万能表测量出来的,谁可以跟我详细说清楚...

网友:
短路就是两点之间的电阻为0

对地阻值,主板和电子电工的对地阻值是不一样的,电子电工的对地阻值是用电阻档直接测阻值,表笔正负不分的,而主板的对地阻值是用二极管档,正表笔接主板的地,负表笔接测量点,得到的数值就是对地阻值,其实这个阻值并不是电阻值来的,而是二极管压降。

网友:
哥哥,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

网友:
这个要去买书和拜师吧

网友:
先去买点书吧,电工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但是你要做工,这些就用不上的

网友:
还是买本书先学好基础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
你说的对地是对地漏电跳闸吧?拆了漏电开关后的线,用10k对地就能测出是否漏电。短路就不用说了

网友:
楼主这些最基本的知识,要看书的!

网友:
看书?网上有吗?在哪里可以看到底??网站之类的请贡献出来吧~~

网友:
短路时指电源正负极之间的电阻为0
对地阻值指的是某一点到地线之间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