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1 S118上网本求助

楼主(2012-02-14):
今天收到一台七喜上网本,客户说不充电,开机电池能识别到并且提示充电中,怀疑是电池坏,就放在一边开着试,结果悲剧了,自己挂掉再也开不起来了。现在的情况是,待机0.1,一开机像有短路一样电路上到0.2指示灯闪一下又掉回0.1。测试3,5V没有但是BIOS有电压正常,3,5V在开机瞬间会出现,后级断开也一样!现在没着了。求指教,并求BIOS和图纸

网友:
    3 5V都没出来    换个电源管理试试 啊

网友:
IO坏了,我修过一台

网友:
IO换过一样,仔细看了一下,现在故障是,待机正常,一开机上到0.2就掉回来。后级查过也没有短路,因为是保内的机器硬盘又被客户卖掉,也不敢动南桥,测过USB信号对地阻止正常,不敢肯定是南桥问题,头疼!还有谁有高招,请不吝赐教,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