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世纪之星水晶P4ATX325电源烧待机电路

楼主(2012-02-14):
求助世纪之星水晶P4ATX325电源烧待机电路
目前是烧了保险丝 1N4148  还有开关管 还有一个电阻阻值不清楚,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和长城300p4的辅助电路差不多。烧焦的电阻可以画个简图看看是接在哪里的。看位置应该是限流的,一般阻值要求不严格。画个图,用不了你10分钟。

网友:
一个C1815已经烧了一半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看能不能发个图过来

网友:
对照着这个电路去检查吧。祝好运。

网友A:
楼主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你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你能用的

谢谢你们也bu是啊,斑竹帮忙下

网友:
楼主给你个我判断的值吧,一般这么个瓦数的话阻值比较小,加上我以前的观察应该是510R的,仅供你参考

网友:
待机电路基本是一样的,和别的电源对比一下就行了。

网友:
修好了吗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待机开关变压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
都烧成这样子了,修了也赚不到什么钱,换新的

网友:
谢谢各位我还是先排查下变压器吧,如果变压器烧了就不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一般遇见这样烧坏看不清的。都是找旧电源拆开找个相同电路的对照修。找不到的只有放弃拆件。

网友:
这种一般不修..我都是找容易修的.除非是服务器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我还是尽量修吧,关键是目前找不到相同的电路,烧的那个不知道是多大.

网友:
找个普通的ATX电路图参照下,想找这个电源的图纸恐怕没有

网友:
今天量了下烧的不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