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上U无CPU电压(修好)

楼主(2012-02-14):
这个板上假负载电压都正常,核心1.5  南桥1.5 1.8 3.3,北桥1.30 1.2  1.8 都有,复位正常。
上真U 无核心供电,RT8800 16脚5V正常,4脚0.57 不正常。
哪位有修过这个主板的,请指点一二 谢谢。 已经更换过南桥,问题一样。

网友:
修好了。。根据站内搜索前辈的经验。摘掉RT8800第4脚链接的43T 双2极管后 正常跑马了。跑了很多弯路。。。。

网友:
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
又是双二极管,呵呵……印像又深刻了一次,修过两片。

网友:
换一个上去不行?

网友A:
去掉换上去了没有?

网友(点评):
坏了拉低DVD脚电平,摘掉就ok了,也有可能是三极管货mos管,那样的话还得查控制信号电压!

网友B:
16脚 是EN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

网友:
说说思路啊 4脚什么定义 自举升压吗? 最好发个图 pdf 这样才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脚 是EN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

16是供电脚。4脚才是开启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换上去了没有?

没有换。。原件很小 很难找

网友:
楼主修板真是神速,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