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掉电

楼主(2012-02-14):
ACER 5570,不上U,电流可以到0.6几,不掉电。上U,电流到0.3就掉了,无U电压。这种问题该从哪方面下手,谢谢
掉电

网友:
你应该把机器用的什么U,什么芯片组说下

网友:
说得太简单 不容易判断啊

网友:
没有CPU供电,还是从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开始查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机器,不上U的话,是否会有U供电。我这个不上U的话,没有U供电

网友:
先上U试一下,看下有没电压,量下旁边的大电感有阻正常不?

网友:
电感阻值正常的,上U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