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变raw格式了,还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2-02-14):
U盘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坏了。双击盘符系统提示需要格式化。

我试着右键单击H盘,选择属性,显示文件系统为RAW,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都为0字节。

用winhex 查看,发现0扇区和最后一个扇区全是FF,其余扇区全部是00。

我想恢复里面的数据,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补充一下:试了rawtools软件,根本就找不到U盘。easyrecover的raw恢复也无法恢复。

难道数据就彻底消失了吗。我急切的想恢复里面的数据,恳请各位帮帮忙啊。

用winhex扫描丢失分区还是不行,没发现丢失的分区。

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扫描后发现了芯片信息。

我希望先找回数据再量产。

网友:
发现0扇区和最后一个扇区全是FF,其余扇区全部是00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1693-1-1.html

里面的信息都是00了,还怎么恢复啊!

网友:
一点办法都没了吗?

网友: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再顶,等高人

网友:
你试试  在PE系统里面  用 DISKGEN  可能行   我以前 有个U盘也是 出现这种问题  我把 数据恢复出来 U盘给石化 现在一样用   确定你的事  正品的

网友:
回楼上,U盘是正品朗科的,我先找个PE系统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U盘不能用之前做了什么??

网友:
回楼上,什么也没做,插在电脑上用着用着只听见“叮”一声(平时插拔U盘时那种声音),发现U盘灯不亮了,重新插入后再点击U盘就显示raw了。

网友:
热插拔最容易引起此类故障,病毒感染其次。昨天听罗工的课没?可以一试

病毒感染,基本上没有可能找回数据了,只能量产!

网友:
多谢楼上,我去看看

网友:
我也是啊winhex不会用啊,恢复出来的文件都不能正常打开

网友(2012-03-21):
用DISKGEN 可以把资料复制出来。

网友:
肯定可以恢复的,手工加软件搞定,不过资料导出来以后,U盘可能没用了,不过我不会,我每次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叫我朋友搞的

网友:
进PE 然后DISKGEN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