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掉电重启

楼主(2012-02-14):
修道一天三星R467 机器,客户拿来说装系统过滚动条就掉电重启,后来我换了内存,硬盘,拔掉光驱,无线网卡,在装系统还是这样,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掉电重启时有瞬间蓝屏么?如果有就是硬盘设置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不对吧。。

网友:
BIOS 吧硬盘调兼容模式

网友:
通病电容看过没有,是不是那个电容问题呢

网友:
5楼说的是哪个电容问题啊?

网友(2014-07-17):
查下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硬盘后面的电熔问题呢你看看

网友(点评):
一般还是很少去考虑硬盘这块的的,如果怀疑可以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把硬盘底下绝缘胶撕开 就能看到了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通病好象是引起不开机,也会引起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