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入桌面后很慢

楼主(2012-02-14):
系统XP SP2 卡巴斯基7.0
机子 速龙2 245 4G 1333 板载显卡
进桌面后要半分钟才能打开任何一个软件 双击多个图标斗分钟后自动一起跳出

怎么回事?跑卡吧要I7吗?

网友:
这个不是病毒就是硬盘坏道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盤問題。

网友:
硬盘有一新一旧 下面这个是西数SATA3.0蓝  还有一个西捷 IDE
难道都是坏的不成?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呀,主板也不能排除呀。不用硬盘,不知道进PE系统速度正常否?进PE正常的话应该和软件有关,进PE也慢,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不装卡吧的话 新旧主版和硬盘都还行
一装就那样 进桌面鼠标能动 也能看硬盘里的视频  就是点了桌面的程序无反映
要等卡吧的小图标在桌面右下角出来后 这些程序才打得开

网友(点评):
不装卡吧死机都还行 那就证明是卡吧的问题 不装它也罢 祼奔吧

网友:
听楼主的描述很有可能是:网卡在自动获取IP的过程........你试着给网卡分配一个IP后重启试试看。

网友:
请问具体怎么弄?

网友:
8楼正解。你可以试试把网线拔了试试就知道了。想问下,为什么装SP2呢。XP早就SP3了!

网友:
先换系统看看,不一定费用卡巴啊?

网友:
系统或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系统。换个硬盘。换个电脑。换个人来!

网友:
amd的电脑先换cpu

网友:
呵呵
换个用卡吧不死机的人来

网友:
卡巴卡巴,对老机器就是卡嘛~~哈哈

网友:
得看看你的系统都装啥软件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还这么慢多半硬盘挂了

网友(2012-03-18):
也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