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机如何跳线触发?

楼主(2012-02-14):
AOC2036S,进了几十只小强,触摸开机,但电源灯不亮,拆板后测电源板5V正常,驱动板的驱动IC沾满排泄物,清理后还是不亮,驱动板3.3v也正常,但无法触发。
触摸触发的原理是怎样的,我拿手摸住触发部位但不亮,是否驱动板坏了。

网友:
应该驱动板还没有清理好,要用洗板水牙刷刷,刷好后,用洗板水冲洗,我遇到过,就这么洗好的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网友:
触摸板有问题把

网友:
触摸板如果被污物粘着了, 漏电,  就失效  .  先清洗,吹干  .

网友:
测一下开关键那里几V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