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没CPU供电

楼主(2012-02-14):
修个板子型号是NG51,单桥,CPU没有供电,IC是6566,查EN脚是0.31,跑线直接到桥了,用BGA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想请教各位,是桥虚焊么,还是桥坏了,如果能确定的我就植株啊。。备注主板各个供电正常

网友A:
May be bridge fail.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桥坏了,或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可能是桥挂了 换个试试

网友:
取下做,做了还不行,想知道是不是桥坏,换一个就知道

网友:
IC是6566 供电电压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 be bridge fail.

不要搞这种飞机好不,你还来几个英文?

网友:
   把IC 的供电脚翘起来测电压。 测PS板的的电压。板上的正常就是IC坏了。不正常就是桥坏,丛植下,不行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