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触发。拔BIOS电池自动上电,但是暗屏

楼主(2012-02-14):
客户E40机接过来时不触发。拔BIOS电池自动上电,但是暗屏。装回BIOS电池又不触发。什么问题啊?!~~~

网友:
呵呵。哥们又是你啊,我觉得是开关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不是开关的问题哦,自动触发了之后按开关可以关机的。然后就是不开机了,待机正常0.02A。电压也都正常,我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ec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EC的条件满足的。果然是BIOS的问题,已修复。现将BIOS于大家分享下。 E40 i3

网友:
双BIOS呀  还没修过  我外星了

网友:
有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华硕的机器刷了 bios就好了

网友:
下了,留着对我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