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待机电流0.04a,按开机键无反应,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2-02-1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ibmr51e的笔记本,故障是播放音乐音量加大出现卡声,或无声。因为本人修笔记本不多没什么经验,无从下手。拆开机后,因为没有图纸,所以就顺着喇叭开始查。看到1901e以为那个是声卡,我旁边有这样的坏板子就把这个芯片拆下来,就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不行。于是就把u114(pf3ab)拆下来,重新换了一个,谁知道我换的这个本身就是坏的,结果刚换上电刚通上,南桥旁边L2016就冒烟了,我立刻把下电,测了一下这个L2016开路。我重新换了一个电感,又把机器原来的那个u114换上,通电,结果不开机。然后我在本站的网上发了一个帖子,他们说南桥坏了,于是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南桥换上,结果还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4a,我想是不是桥没做好,于是又从新拆焊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1901e不是声卡,好像是3v和5v的生成电路,有人让我查ec我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不开机,我把u114拆下来通电无待机电流,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跪求了!!!!!图纸我已经找到了,如图

IBM R51E图纸

网友:
希望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了,其实声音卡可能是软件或系统的问题。楼主可怜呀!

网友:
慢慢查啊 按开机时序慢慢查。排除保护。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呀,各位大侠哪!帮帮我吧!

网友:
开关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3.3V 5V正常吗,南桥晶振正常吗等。

网友:
这板子,估计叫你修好的机率不大。。。。对时序查吧,不要乱换东西了,实在不行,换板吧,板也不贵。。。

网友A:
额,楼主看你写的我就觉得悲催,碰到问题不要病急乱投医啊。现在这问题慢慢按着时序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楼主看你写的我就觉得悲催,碰到问题不要病急乱投医啊。现在这问题慢慢按着时序查吧

大师们 能不能说的更具体点,从什么地方查测哪的电压。

网友B:
要买新南桥,要不然,很多坏的,影响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3.3v开机电压

看下南桥 收到信号跳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新南桥,要不然,很多坏的,影响你

我买的就是全新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南桥 收到信号跳变没

测南桥那个位置

网友:
3V.5V的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小问题的,但不知道你搞了哪

网友:
今天修不好 我就要给客户买一块板子,我岂不是亏大了。钱没挣到,还要倒贴几百块钱。伤心呀!

网友:
经长时间不懈的努力,我终于查出来问题了,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从开机信号开始查起,开机信号送进南桥,都没反应了

网友:
slp-s3和slp-s4待机和休眠信号应该置于高电平给pmh6才对,我测量这两个信号没有变化,因此判断南桥是坏的。我最初认为我这个是新南桥应该没问题呀,可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