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系统问题

楼主(2012-02-14):
我装XP系统时候。内存是4G的。但是录音的时候。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
不知道  牛人帮帮忙

网友:
xp是管理不了4G内存的 XP下2G足够了
出现这个内存不足提示或许是系统的问题 重新装下系统 不要用神马优化软件

网友:
XP系统,内存超过2G以上的都会提示这个错误,跟系统一点关系也没有。应该是系统自带的录音软件BUG。楼主试着换条2G内存测试一下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顶楼上的,再或者换个录音软件

网友:
更换录音软件试一试,XP理论上只支持2GB,

网友:
     XP 只支持3个G 。  换个2个G 的,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正常的
XP管理不了4G内存
WINDOWS的录音软件有这个BUG
无补丁

网友:
4g内存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我用的就是XP系统4G内存咯

网友:
换个 录音软件啊!

网友:
我用的也是XP,6G内存正常使用中(使用了xp64G内存开启补丁)

网友:
4G内存惹得祸,用audacity就可以

网友:
XP自带的录音机,有个bug,不支持2G内存,超了就出现楼主情况。

网友:
我也遇见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还是刚装的新机器,换了好几根内存都不行。。XP我都换了3个版本都报一样的错误。。难道就不能解决吗??

网友:
应该是录音软件的BUG

网友:
换录音软件  还有没有不用换也能用的

网友:
XP系统BUG。这个系统自带的录音没什么用,只是有时要测试话筒的时候用用。出错一样可以测试

网友:
换个录音软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