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接到一台IBM T43,能开机进入系统,但用一下就重起或黑屏,此时拔掉电源再开,动都不动。这时3。3V和5V都没有了,电流表为零,板上只有16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
介意你去看一下D22的那二极管和相关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t43有南桥虚焊的通病,可引发多种故障,建议重做南桥

网友:
你所说的问题还得靠你再找出多一点故障点我们才好判断

网友:
3V 5V阻值对不?

网友:
内存电压那里,1.8V比较容易出问题,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