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链接在板子上的引脚,焊接时一块下来了,求补救

楼主(2012-02-14):
手一抖,取下芯片的时候连着板子上得三个引脚一块下来了~~~~

各位大神,显显灵~~~~

天灵灵,地灵灵,各位大神快显灵、

括弧   情人节快乐  括弧完毕

网友:
飞线解决,很简单的

网友:
只有飞线了。风枪不太好,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飞吧~飞吧~尽情的飞吧~~~

网友:
快快飞线吧吧,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只能是飞线没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A:
用细点的线,先沿着被扯掉的位置补好线,再上芯片,仔细检查,加焊。

正解

网友:
弄个细点的漆包线慢慢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点  空点才容易掉下来的

网友:
飞线,就是不太好飞

网友:
飞线吧,如果是在中间的点就悲催了,细点的线先埋好了上绿漆

网友:
我看楼主是在这里打广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细点的线,先沿着被扯掉的位置补好线,再上芯片,仔细检查,加焊。

呵呵~~~~0

网友(点评):
楼主有灌水嫌疑

网友:
找不到 线的点可以查图 很简单的

网友:
先布线。再焊上去吧。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飞线吧。我南桥都飞。不过是INTEL:AA

网友:
才三条线而已 飞吧 不过这个芯片不太好飞 要有点耐心

网友B:
这个线好飞呀,就会BGA下面飞线差不多

网友:
这只能飞线了呀~

网友:
飞上后用胶布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换板吧!飞线也没什么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好飞呀,就会BGA下面飞线差不多
问下,怎么个布线。

网友:
我觉得在芯片上非好上好绿油 在焊在主板上
悦颜浅笑
芯片上布线,在焊接的时候不是会掉吗

网友:
焊工好的话直接飞线 没什么可怕的。

网友:
一般都是空点。不管他算了。

网友:
布线。。这个怎么说呢。。
你把线放好位置。。别短路就好了。。然后用胶纸给贴贴好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一定的烙铁功底,掉了引脚肯定只能飞线了,可以先把主板上飞一根线,然后涂点绿漆或者红胶,等干了之后,再把芯片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