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今天遇到的蓝屏现象

楼主(2012-02-14):
情况是这样的,公司的一位小弟安装电脑系统,用的是G版,镜像恢复完了以后重启,滚动条过后蓝屏,内存,显卡,Cpu 都换过一遍,结果一样,硬盘是并口80G,于是把硬盘换掉,重新分区,灌装,重启还是一样问题,于是换掉主板再试,还是蓝屏,硬盘换了好几次都是一样,折腾了好长时间都不成。整个过程唯一没换的就是硬盘的数据线了,数据线的成色还比较新,外观根本就发现不了损伤什么的,结果我给换一条数据线后蓝屏现象没了。一条数据线很是折腾人啊,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不知各位同仁是否遇到过此类现象。

网友:
硬盘数据线引起的问题并不少,我碰到好几次是在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延缓写入失败”后死机、蓝屏,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的U盘做的系统   我有一次就是U盘中毒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以前也遇到了这样的现像,换了线就好了,这东西无缘无故的也能坏

网友:
这可累了楼主了!!!

网友:
我遇到的更离谱啊,用客户的数据线GHOST,跑了一半就提示错误,然后换了一根数据线就可以了,一直到系统装完,重启。到XP滚动条哪里就南屏,试了好几次都是南屏。就拿客户的数据线试了一下,居然好了啊。真的很奇怪,到现在还想不通呢

网友:
遇到过 做不进去系统的

网友:
那种便宜的数据线,有的根本就装不上系统,遇到很多了,我这里修的机器,同行的也很多是整机的,数据线,按键,光驱什么的都有坏的,今天一个电脑上,AMD4400+的U坏了,换U好了,但一卡一卡的,后来发现,去掉光驱的数据线,好了,AMD的东西,真不敢恭维

网友:
这种故障我都是第一个先换数据线的  这种线坏的太多了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这样的,先从简单的换数据线开始

网友:
遇到过,也是折腾够了

网友:
ide线坏的挺多的啊!!一般都是先考虑线,在考虑别的吧!!楼主本末倒置了

网友:
清洗接插线的接口   现本身坏的不多  大多是接触问题  时间长了  接口部分氧化  接触不良

网友:
碰到过,这毛病要是不细心,还真查不出来。

网友(2012-09-30):
碰到这类故障先换条好一点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