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怎么刷BIOS?

楼主(2012-02-14):
一块V星的MS-7144主板需要刷BIOS,从官网上下了新的BIOS,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格式的,我的编程器是TOP2005+的,只支持bin格式的,直接读读不出来,请问各位大哥,怎么刷?谢谢!

网友:
把此bios扩展名改成bin格式

网友:
改了,没用啊。文件原名:W7144VMS.330,改成W7144VMS.bin,没用。问题是软件里只有bin格式,看不到别的格式。

网友:
哪位知道的告诉一下啊?急

网友:
有些编程器不行,太老,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
改扩展名 你不是改错了吧

网友:
改的bin啊?

网友:
用580 的可以完美刷

网友:
MSIV星Live Update在线升级工具5.0.055版,可以在线刷机

网友(点评):
都不能开机啊

网友:
我到现在也没找到办法,V星的BIOS下下来就看不到扩展名,扩展名就是版本号,哪位用过这款编程器的说说,怎么个刷法?

网友:
更新下编程器吧 580U不错

网友:
应该是没找到办法,我把下下来的BIOS文件用别的方法写进主板,主板修好了,再用软件备份出来,就成了BIN格式的,就可以读出来了。只要能够读出来,就可以刷了。是不是要用什么软件转换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