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小花

楼主(2012-02-14):
7300LE显卡进系统前会出现绿色竖条,进系统后无异常。加焊GPU无果。会是显存的问题吗?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问题

网友:
可以建议重新置一次球 看看如何 ?

网友:
这种压桥 无果的 我也是放弃了的, 我们这修一张 20

网友:
用MATS7检测结果如下。

显卡正面有4颗显存,背面相同位置也有4颗。是那颗的问题?

网友:
做下桥 不好久扔了吧 现存的问题此卡修业没价值

网友:
估计显存的面大  一般花除主芯片就是显存的问题啦   我的那块8600就是GPU虚旱。

网友A:
从检测结果看,明显是显存问题,加焊显存或者更换!如果不能确定显存位置,先上个图看看

网友:
进系统正常就算了

网友:
哎呀 ~~~试试加焊显存看看吧~~~呵呵~~~不太懂·~~~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检测结果看,明显是显存问题,加焊显存或者更换!如果不能确定显存位置,先上个图看看

上什么图?该上的我都上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什么图?该上的我都上了呀。

显卡 的正方面实物图啊,分析 可能存在问题的 显存位置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 的正方面实物图啊,分析 可能存在问题的 显存位置用。

5楼有实物图,正面4个显存,背面也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有实物图,正面4个显存,背面也4个。

晚上光线不太好,但4颗显存是可以看清楚的。

网友C:
是单通道八显存的卡啊?正反各四片显存的吗?
我按照LZ 在5楼的实际图中看了下,问题就在这个卡的右手边的四个显存当中的两颗。
这个显存的排序怎么排的我忘记了,想要修此卡的话要把显存的排序弄出来。不过可以
试下肓目的加焊,就是把这四个显存各加焊一次,分四次加焊,每加一次就再用MATS测下,
看下有没有变化,四次都加完了还没有变化,有可能是显存坏了。可以用人为破坏来
判断,找出那两个坏的换掉。就是你把这四个显卡任意的一个显存的脚挑一个起来,再去MATS查下,
和你原来的对比下,看多了那个错误,总之就是找出显存时序就行了,问题就在显存上。
个人建议,有不对的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单通道八显存的卡啊?正反各四片显存的吗?
我按照LZ 在5楼的实际图中看了下,问题就在这个卡的右手边的 ...

我逐个测试了一下,检测结果最接近的是正面右边的2颗显存,可能就是这2颗显存坏了。没有可换的颗粒,到此为止吧。
另外,我用的是将大头针插入颗粒引脚间引起短路的方法,更方便,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逐个测试了一下,检测结果最接近的是正面右边的2颗显存,可能就是这2颗显存坏了。没有可换的颗粒,到 ...

嗯,还是简单化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还是简单化的好!

请教你说的排序跟显存在电路板上的位号,比如U5、U7排序是一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你说的排序跟显存在电路板上的位号,比如U5、U7排序是一回事吗?

主要是看通道,一般像N卡 GT7、8、9系列的双通道DDR3的就好分别排序一些;单通道和更多通道的就麻烦一些,不过一般N卡都比A卡要好修一些。方法嘛,一时也说不清楚,我也是在论坛上买了一些基地出的显卡维修的收看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下就晓得了。

网友:
用3DMARK03测试了一下,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支持所有测试项目。也就是说此显卡的性能已相当弱。不要说7300的PCI-E显卡,就是老的AGP显卡也会支持其中的一两项。我估计可能还是核心的面大。

网友:
正面右下第一颗颗粒,有块7300GT的影驰的显卡,同样的故障,加焊显存无果,拆下重值,还是一样,换了颗显存,修复好!
你们会问为什么不加焊桥对吧?因为G72的核心小气,怕焊坏了,换显存简单的多了!

网友:
先测下,哪个坏了,然后换

网友(2012-03-15):
就是就是,不测下就确定坏,这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