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2-14):
液晶显示器黑屏,已测VGA线是好的,电源指示灯亮,插上VGA线指示灯亮绿光就是没显示。请教高手

网友:
信号没转换过来  是什么品牌的显示器

网友:
按说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会改驱动板不 ?

网友:
信号灯变绿表示驱动板没问题,查高压板和灯管

应该不可能是驱动板的事啊

网友:
问题说的过于简单,详细点会好点

网友:
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或者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哦 一个一个测试去吧  亮绿等 只能说明 电源板没问题 查高压板 灯管亮没啊 有背光没 屏供电

网友:
说的太简单,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屏线驱动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