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快乐!灰屏重做显卡,不跑U?

楼主(2012-02-14):
E680A灰屏,外接正常。拆机发现7400被做过,二话不说重做显卡,结果不跑U,换显卡和北桥故障依旧。
电压全部正常,有时钟。测量结果待会继续发。。。。。

网友:
你的电流是怎么跑的!

网友:
PCI-E插槽PCIRST测量3.3V,HCPURST测量1.05v.

网友:
BIOS为40脚的,bios应该可以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到1.0不动了,不上内存一样。

其他电压都有?

网友B:
   没有做好。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没做好,我今天做了一个NX6130的显卡,之前是时亮时不亮,做完后电流跑到0.85就不动了,怎么做都不行,没招了!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好。

BGA自信做好了,有此现象后,换过显卡重做现象依旧。

网友C:
注细看下是不是做BGA时有掉件或移位了,原来灰屏应就是显卡的问题,现在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就是人为故障了,好好查吧,其它的就不要乱动了,不然能修复的机会就眇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细看下是不是做BGA时有掉件或移位了,原来灰屏应就是显卡的问题,现在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就是人为故障 ...

嗯,可能性很大。谢谢!

网友:
可能掉件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做显卡把PCB板弄鼓了,就那现象